ad9851

楼主(2007-06-25):
  这几天真郁闷啊,做AD9851好长时间都没有波形啊,程序是没问题的,电路也没有焊错啊,可就是什么都没有
   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啊?谢谢啦!

网友A:
不是程序的问题就是电路的问题……

楼主:
还是不清楚阿

     哦,谢谢大哥!
     我和我同学一起做的,程序都是一样的,电路经过好几个人的检查啊,都没什么问题!
  今天晚上又搞了一晚,发现3.9K的Rset上电压老为零,应该是片子没工作吧,可
电源复位信号都正常啊,哦,片子也没问题,我同学用的听好的!
   后来,Rset有1.27V的电压,这是个正常的电压,但IOUT 和 IOUTB 没有电压,就是说Rset设置的IOUT 的10mA 的电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