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tl431恒流源电路

楼主(2007-06-27):
我想把输出电流定为1mA,给pt100用,
RCL用1%的电阻,三极管用9014。
这样下来输出电流的精度会不会达到1%啊,温漂大不大啊?

网友A:
肯定达不到

至于漂移,看电阻和TL431的温度系数了

Pt-100 恒流用这个,似乎精度低了点

楼主:
pt100用于冷端补偿+/-3度以内都没有关系。

请问赤铸有比较简单而精度还不错的电路吗,现在主要是尺寸有所限制,不能放太多的元件

网友B:
如果是这个精度,用热敏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我+/-3度是不用校准的,焊上去就行了

热敏电阻的一致性和精度怎么样啊?请mohanwei介绍一下具体型号,谢谢

网友C:
恭喜LZ得到一个1.5mA~2mA的恒流源!!

TL431的静态电流不是O吧?

网友D:
冷端补偿用Pt100似乎成本太高了

如果是“+/-3度以内都没有关系”,用个普通二极管都可以做到。

网友E:
1.5mA~2mA的恒流源??

6楼的意思是该电路不能达到1ma电流输出?

网友D:
回楼上

我想6楼是这个意思。TL431本身需要1mA电流才能够正常工作,这个电流是输出电流的一部分,其余输出电流由三极管提供。三极管电流最小为零,所以输出电流不能小于1mA。

楼主:
我早就意识到了qczq所说的问题

但是TLV431可以,不过TLV431的精度也只有1%,再加上电阻的误差,电路还是不合适

楼主:
还有请maychang告知一下二极管的型号

楼主:
我准备用下图

但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
1,为什么运放用单电源不行
2,C1据说是因为是正反馈所以才加的,那位给解释一下啊.

网友D:
回楼主

我们作冷端补偿测量温度用1N4007,三支串联。用4007是因为我们小功率整流都是用4007,实际上4001~4007均可用。

楼主:
二极管测温

如果用二极管测温同样也需要一个比较准确的恒流源才能有一个好的精度啊

网友D:
回楼上 yeool

这个恒流要求很低,差个百分之几没有什么关系。
用Pt100就不同了,恒流源差多少,输出值误差就是多少。恒流差百分之一就根本不能用。
实际用Pt100时,是供电给Pt100和AD转换基准用同一个电源,这样可以将电源变化抵消,只有各电阻的温度系数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F:
事实上,这并不是简单的精度问题

电路的自身精度不说。TL431本来是要电流流过的,这个电流,是被排除在控制精度以外的不可控量,采样电阻鞭长莫及。如果电流不是足够大,根本不能确保精度满足要求。

如11楼给出的图所述:

网友F:
回到楼主的图:注意老外的隐匿条件

根据TL431的工作原理(并联稳压器),IKA是不可控的,也是不稳定的。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图中说明Vi是电池。----老外有时就是这样,把自己的东西说得很好,但对需要的条件进行了巧妙的隐匿。不能对他们太轻信。

网友D:
回 iC921

我倒不认为老外“进行了巧妙的隐匿”,而是电路的设计者(老外)水平就不够。
老外设计的某些东西,水平也是实在没法恭维的。当然,不是多数。

网友G:
哈哈。。。洋菜鸟也不少!

网友F:
问题是,人家说是限流器而不是恒流源

网友D:
要不是 iC921 说

“问题是,人家说是限流器而不是恒流源”
还真的忽略了。
确实,人家没说是恒流源。
错怪人家了。

网友F:
没那么严重吧?

这个文件当初我读到这的时候也觉得奇怪。一直也没有明白,是不是说叫限流器的话,只对最大电流做限制?如果是这样的话,也算是一种过载保护电路吧?TL431在小负载时是不大参与工作的,有一定的节能效果。

站在这个观点看,俺前面的观点也有问题。

楼主:
嗯果然是有问题

这个Ik实在是变化太大了

楼主:
PDF上明明说是恒流源啊

楼主:
到底二极管的一致性好不好啊

如果用Pt100它的一致性是很好的。
0摄氏度时100欧
50摄氏度时120欧
如果我用作冷端补偿,也就差不多工作于这个温度,如果这时恒流源有1%的误差,那么就会产生3度误差,这个我可以接受。并且整个电路我不用校准。
现在不知道同型号的二极管的一致性和特性相差大不大?

楼主:
我没有找到二极管的温度特性图

三极管的PN结要100mA以上才能稳定,这个功耗很大啊

网友D:
楼主,咱们慢点,行不?

这个帖已经从TL431扯到恒流源,从恒流源到铂电阻,从铂电阻到热电偶冷端温度,从冷端温度到二极管的温度特性。
是不是扯得太远了?
建议你另开一帖,从头——例如从冷端温度测量——开始。

楼主:
是问多了一点问题,但是有一些是被大家带的

TL431恒流源的问题已经搞清楚了,由于Ik不确定,而要求输出的电流又比较小,Ik的影响就变得大起来,所以一开始的电路不合理。我就重新发了一个电路,要大家帮忙看看。由于我发得太快,大家可能没有来得及看。
现在就剩下用铂电阻还是二极管了,他们都要求恒流工作,只是对于恒流源的精度要求不一样,我现在想把方案确定一下。
我是把很多问题都写在这个帖子里面了,这样感觉可能有一点乱,但是我不想重新开帖子了,太多自己的名字挂在论坛里也不好。
还有谢谢maychang的关注!

网友D:
奇怪

“但是我不想重新开帖子了,太多自己的名字挂在论坛里也不好。”
有什么不好?
我就是要告诉你,不用铂电阻或二极管,用什么。

楼主:
我想在这一个帖子里是可以搞清楚的

关于冷端补偿,现在我们公司里有用AD590(价格太贵)的,有用LM75或者是DS18B02(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有一些距离不好把IC放在冷端)的。
。。。。。。又有一些跑题了

网友D:
替 yeool 开了一帖

看看去吧。

网友H:
单运放可以的

Holand电流源+三极管扩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