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精密的电压转换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7-06-28):
我的传感器是输出0~5V的,需要把它转换为0~3V后进行16位的AD转换。
我想请教一下,为了保证这样的精度,我的选什么样的电阻分压,还是有专门的芯片可以用?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电阻不行,最高精度就是直接采5v的adc,

楼主:
RE

转换电路有没有精度高点的啊?

网友B:
to 2楼

为什么“ 电阻分压不行”?

网友C:
如果传感器的输出阻抗不是太大的话,

用电阻分压是最为简单而精确的。

楼主:
RE

精密电阻的精度在多少?0.01%??

网友D:
楼主还想用精度更高的转换电路

电阻分压是最高的。
普通电阻当然不行,温度系数太大,必须用低温度系数电阻。

楼主:
RE

用低温度系数电阻做电阻分压,能达到0.01%的精度吗?
maychang!

网友E:
电阻本身的绝对精度不是主要的

主要看温漂,噪声等参数
有5ppm的金属模电阻可以买到

楼主:
RE

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D:
电阻值有误差比较容易解决

可以串联一个小电位器调节,温度系数你可调不得。
0.01%可以达到,但并不容易。

网友C:
电阻的离散性误差可由数字校正来处理。

除了采用精密电阻外,阻值也不宜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