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仪用运放和普通精密运放有什么差别?

楼主(2007-06-28):
首先精密运放的"精密"是指什么呢?是不是笼统说输出波形比较好?

仪用放大器又有什么差别呢?

不好意思,因为我很少做模拟部分的,所以想问问大家.谢谢!

网友A:
仪用运放里面实际包括了三个精密运放。
精密运放并不是输出波形好,一般是指失调电压失调电流偏置电流以及这几项的温漂小。

网友B:
两者结构不同,用途自然也不同。

当然你可以用三个运放去构造出一个“仪放”来,具体找本书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