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D627是哪家公司生产的??

楼主(2007-06-28):
(无正文)

网友A:
你准备直接找厂方要货?哈哈

作者:郑州市光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李永亮      来源:《国外电子元器件》

RD627多音勒效应传感器专用集成电路的应用

    摘要:RD627是一种新颖的多普勒效应传感器件,是利用超声波传播的多普勒效应而制成的一种传感器,它能将物体移动时的位移信号转换成相应的电信号。该器件可广泛应用于各种自动灯具、自动门及防盗报警器等方面。
    关键词:多普勒效应传感器 检测 转换 RD627
1 概述
RD627多普勒效应传感器采用单列7脚直插式塑料封装,其管脚排列如图1所示。图2是它的内部电路功能框图,可以看出,RD627由振荡器、发射器、检测器、多普勒信号放大器、限幅器及稳压电源等部分组成。
振荡器产生的微波信号经发射器由于第1、2脚送至外接天线发射到空间,产生一个立体空间微波防护区,当人或其他物体在该防护区移动时,反射回来的微波信号与原信号之间将产生频移,微弱的频移信号通过检测器处理后,获得的多普勒信号再经放大,在第6脚即可得到与移动目标相应的电信号。
2 电参数
RD627型多普勒效应传感器的工作电源电压为12V;有效发射面积大于100m2;静态时第6脚的输出电压为6V;在有效发射区内,当有目标移动时,第6脚动态输出电压变化不小于±50mV,移动目标离天线愈近,输出电压变化幅度越大,最大时可达±5V以上。RD627型多普勒效应传感器的详细电参数如表1所列。
3 典型应用电路
RD627的典型应用电路如图3所示,这是一个微波防盗报警器。RD627产生的微波信号经外接环状天线发射到空间后形成一个立体微波警戒网。当有人在网内走动时,从人体反射回到天线的微波信号与原发射信号就会产生频移。此频移经RD627内部监测放大后,从6脚输出超低频信号经A2缓冲送到由A3、A4组成的比较器进行鉴别。如果信号电压在两指定的比较电压中间。则A3、A4均无电压输出。当信号高于A3的2脚电平或低于A4的3脚电平时,A3或A4输出高电平,经VD1或VD2隔离、R6限流触发可控硅Vs导通,报警喇叭得电报警。SB为解警按钮。RP用来调节电压比较器的阈值电平,以调整报警器的警戒范围。
微波发射天线可用φ3mm的金属线弯成φ120~150mm的圆环状。A2~A4可选用μA741或F006高增益集成运算放大器。
图4所示是RD627的新型应用电路。该电路采用了RD627的最新改进型号RD627B,RD627B与RD627的功能大致相同。但是,它的电源工作电压由原来的12V改为6V,输出端也由原来的第6脚改为第3脚。图4中采用了与RD627相配套的RD618集成电路,RD618内部含有稳压6V电压输出、带通放大器、比较放大器及输出延迟、光控选择器等。RD627所需的6V直流电压直接取自RD618的2脚,电位器RP用来调节输出灵敏度,VD1为光敏二极管,利用它可在低阻值时锁定输出端以使其无信号输出,从而控制其在白天或阴天时的工作状态。如果拆除光敏管VD1,并在7脚与地之间加接一只10kΩ电阻器,即可使光控电路失效。

表1 RD627型多普勒效应传感器的电气参数
参数名称最小值典型值最大值单 位备  注
工作频率 20002200MHz
输出功率 10 mW
温度性能频率变化 0.40.7MHz/℃-20~+55℃内平均
功率变化 0.0150.04dB/℃
工作温度 -20~+55
工作电压111213V
功耗 0.2 W
探测面积 100 m 2
振动实验条件频率(Hz)振幅或加速度时间(min)
15±1%
40±1%
70±2%
90±2%
0.75mm
0.35mm
2g
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