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光电二极管的测量电路如何?

楼主(2007-06-29):
这个电路怎么样?原理有问题吗?

网友A:
可以,只是复杂了点

楼主:
R3

R3电阻是1M的,运放正端的输入阻抗会不会有影响啊?324的+端输入阻抗没有多大。用的电流取样电阻是1M的,实际电流取样电阻是不是1M和运放+端输入电阻的并联啊?

网友B:
Re

实际电流取样电阻是1M和运放+端输入电阻的并联,但运放同相输入端阻抗够高,在1M欧以上,所以并联后减少不多。

网友C:
基本对,但是有一个地方要注意

1M 电阻产生的热噪声是很大的,你这里基本没有通过电容压缩带宽。这样大电阻上产生的热噪声也同样和信号一样被放大了1+R7/R5倍。可以在R7和R3上并联两个电容,原则是产生的带宽不影响通讯就好。

楼主:
并电容的问题

这里的要求对光的检测时时性要好些,并电容后有一个延时了。实际中测量的输出波形是有些杂乱的波形干扰。光电三极管对弱光的灵敏度如何啊?买的光电三极管连型号都不知道,也没查找到资料。

网友D:
最好加调制。搜一下“洗手器 LM567”即可

成本也就几块钱,对于检测产品来说,不能图省事,检测仪器本身要性能可靠。

楼主:
这个电路会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运放+端的直流通路偏置电阻是1M和1.2k的串连。运放的直流偏置电流在这么大的电阻上会不会在+端产生一个较大的直流偏置电流引起的电压啊?
希望高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楼上的疑问有道理

搂住的电路没考虑偏置电流的平衡问题,在精密测量时,就要考虑。

楼主:
如何平衡?

如何平衡较好呢?外加一个调零电阻?用op07那种的?

网友A:
楼上我还以为你知道的呢?

运放输入端都有偏置电流,这个电流在运放输入端的外接电阻上会有压降,当从运放的“+-”输入端向外看的阻抗不同时,两端因偏置电流产生的压降不同,等效于输入端有一个额外的偏置电压,为了消除此影响,一般在设计电路时,加电阻或调整阻值使得两输入端的电阻相等。

楼主:
多谢指点

多谢指点。
加平衡电阻的目的是让在输入端都接地的情况下,输出基本为0V吧?
如果是这个目的,那么加个调零电阻,在无输入的情况下把输出调整到0V是不是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网友A:
调零电阻用于相对固定的输入失调电压的调整

但对于输入偏置电流产生的输入失调作用不是很大,因为偏置电流不是固定的,特别是在同相放大时,随输入信号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E(2014-12-03):
这个电路现在没法看了,请问能再放上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