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在computer00推荐的**里找到答案了

楼主(2007-06-29):
本人现使用24-BIT的A/D转换器AD7798(模拟数字共地的A/D转换器),而本人的板子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是分开的,请问模拟地和数字地应该怎么处理?若将两地共地的话,是不是该加0欧姆的电阻?请高手指教!万分感激!
模拟电源(AVDD/AGND),数字电源(DVDD/DGND)。

网友A:
可用光耦隔离

网友B:
支持楼上的说法

楼主的AD和我正在使用的一款很相似(我用的是AD7708),原来都把数字和模拟地分开,发现效果其实很差。
分析后发现其实从整个扳子的角度看过来,因为在ADC内部两个地其实早已经结在一起,如果在总电源处两个地又通过0欧姆电阻相连,如果你在AD这里强行分开AGND和DGND,那么整个扳子就会出现一个大回路,这样不好。我们一般容忍这里数字对模拟产生的噪声耦合,毕竟这里的噪声其实能量很小,上升沿也不是很陡峭,从感性和容性偶合的角度来说串扰不会大。而且为了全局考虑,ADC这里不要把数字和模拟分开。

网友C:
参考评估板的PCB布线。

一般推荐做法是:在AD旁将数字地和模拟地单点连接起来。

网友:
有点想不通,芯片上为什么还要分开AGND和DGND?

buckbee:在ADC内部两个地其实早已经结在一起

一般都是要接到模拟地上的,芯片上为什么还要分开AGND和DGND? 都像TLC2543那样芯片上就提供一个GND不就好了?

网友D:
光耦隔离

有点想不通,芯片上为什么还要分开AGND和DGND?

buckbee:在ADC内部两个地其实早已经结在一起

一般都是要接到模拟地上的,芯片上为什么还要分开AGND和DGND? 都像TLC2543那样芯片上就提供一个GND不就好了?

---------------------------------------------------------------------
光耦隔离
 两套不共地的电源,数据总线,控制线 加光耦隔离,完全去除数字干扰,这个方法很好,就是成本高一点,芯片多一点。很多数据采集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E:
看推荐的**

网友F:
要看电源是怎么样的

最好数模电源独立,地单点连接,不会有环流。至于光耦隔离,数字部分电流小的话就不用了。

网友:

有些地方没看明白,比如:
The use of "buss wire"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as a "ground" because of its impedance at the equivalent frequency of most logic transitions.

请问"buss wire"是什么意思?

对于光耦隔离,我觉得会不会有点得不偿失: ad输出数据的时候,带动光耦的那几毫安电流对模拟电源的影响能忽略吗? 就算输出数据的时候ad不进行采样,那对其他的模拟电路的影响有又多少? (本人没做过16位以上的ad,也没用过光耦作ad隔离,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E:
用光耦还不如用缓冲器

缓冲器接数字地,而ADC的输出驱动缓冲器很容易.

buss wire 应该是"母线"的意思吧,应该是指以前那种将地加宽那样的走线吧.

ADI有一本书叫做<Mixed-Signal Hardware and Housekeeping Techniques>,不知道它的网站上有没有电子版下载,有200多页,里面讲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G:
一点建议

以我在电子秤上的24位adc芯片应用来看,一般模拟部分电源和数字部分电源是分开的,模拟地和数字地一般采用一点连接,连接的地方在adc芯片的底部,adc芯片内部分为模拟和数字部分,一般数字信号会对模拟信号产生很大影响,所以芯片内部模拟地和数字地不是直接连接在一起的,在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分开供电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电源差不能太大(一般不大于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