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这个二极管在电路中什么作用?急!!

楼主(2007-06-29):
输入信号是5V方波,后边那个不是三极管而是IGBT,跟三极管工作类似,帮忙看看二极管起什么作用,保护IGBT的栅源极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29105726574.pdf

楼主:
急啊,期待高手!!!!在线等~

在线等!!!!求助

网友A:
二极管

仅起保护作用

网友B:
有关二极管作用

保护作用好象解释不通的.如果是保护二极管应该负极接地的

网友B:
二极管作用

是保护作用,防止三极管BE间反向击穿

网友C:
嵌位,防止BE电压过高击穿.

网友D:
是不是还能加速啊!

5v的 频率多大?稳定不
会不会产生尖峰?

不稳定的话 应该 保护三极管的

是不是加速导通IGBT 的阿

网友E:
应该是个稳压管

网友F:
防止输入脉冲为负时,eb击穿

网友G:
稳压管

两个作用:
1 防止米勒效应
2 对IGBT的栅极电压进行钳位处理

网友H:
泄放栅极与源极之间的电量

泄放栅极与源极之间的电量也就是防止米勒效应。
加快开关速度

网友I:
那不就是HC里所用的吗?

在以前的TTL的LS电路里这样加一个二极管,变成后来的HC!

网友J:
图稍做修改

各位:
    如果图稍做修改,将此三极管改为固定偏置式,也就是说RB2用二极管代替时,该二极管又起什么作用呀????帮忙回复一下,

网友K:
可以是稳压管,二极管也完全说得通

看前面是什么信号源了

网友L:
用稳压管或电阻

请改用1N4744, 15V稳压二极管,作保护IGBT栅源极用,或者直接用150欧电阻替代,因为你的电路仅5V驱动电压。

楼主:
这两天忙,没来看

谢谢高手指点~感觉是保护BE的?还是拿不准~

楼主:
不是稳压管,是二极管~

型号应该是4148~

楼主:
7楼

7楼兄弟,怎么加速IGBT导通呢?这是汽车点火控制器的电路,频率随转速变,应该不是太高~

楼主:
谢谢

9楼: 防止输入脉冲为负时,eb击穿;
13楼:泄放栅极与源极之间的电量

泄放栅极与源极之间的电量也就是防止米勒效应。
加快开关速度
试验验证9楼兄弟说的对,输入方波为负的时候二极管就坏了,但是4148不能这么脆弱吧~我输入的是10V峰峰值~13楼说的很有道理啊!加速开关作用~我好象想起来这个效应咯~呵呵

楼主:
回复15楼

那你那个二极管应该和我的图接法正好相反吧~阴极接地?如果这样应该是嵌位作用,是三极管Vbe保持0.7V

网友M:
依我看,这是下限幅作用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