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采集

楼主(2007-06-29):
我想做一个音频采集卡,要采集地下的声音,所以要把传感器埋在地下,对0--4k的信号进行采集。
请问有没有谁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可以给些提示。
谢谢

网友A:
嘿嘿 把你计算机埋地下 。 扯根网线上来。

网友B:
嗯,那个... 好像还要把电源线扯上来...

网友C:
传感器埋地下

做好防护就可以了吧?
埋得很深,考虑将前置放大器一起埋。

网友D:
根据医用听筒原理,没有必要埋到地下

网友E:
埋一根大管子,管子顶端倒扣一个漏斗,漏斗口再放个传感

一般也就是驻级体话筒了。

直接埋传感器好像不行的。

网友F:
做个无线发射上来,哈哈.

网友G:
对地下0--4k的信号进行采集

地下0-4K的声音,不知是什么声音,是老鼠.蚯蚓....

网友H:
^_^

是不是海底啊

打捞宝藏阿

一起研究啊

用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