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用CD4066做小功率电源开关????

楼主(2007-06-29):
各位大拿,请问是否可以用CD4066做小功率电源开关?电压5V,电流500MA~1A左右,请问是否可以用CD4066来实现?多谢!

网友A:
想都不要想,看看datasheet

网友B:
我想不行吧

网友C:
CD4066是模拟开关

但不能做电源开关。
一定要做,四个并联,大概可以控制1mA以下电流。

网友C:
你的读卡器耗电1A?

要控制读卡器电源,压降不超过0.1V,用个小功率P沟MOS管,如IRFU9120或IRFU9024。看看导通电阻够不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