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放大)寻可代替图中运放的其它运放IC

楼主(2007-06-30):
这是一个同相放大电路,放大倍数11倍,输入0V时,输出也是0V;
输入0.4V时,输出0.44V。。。。

有没有其它运放可以在这个电路中使用呢?要达到同样效果。一般运放
这样接后,输入0V时,都会输出一定的电压,不是0V,输入电压达到一定值后
才能正常放大。

运放要单5V供电。

如果有其它单电源供电的电压放大电路也可,请指教如何来设计电路
要求输入电压0~0.4V,放大倍数在10倍左右即可。

网友A:
CA3140用在这里实在浪费

据我看,用最便宜的LM358大概就行。除了输入电阻不如CA3140高,别的参数都足够。

楼主:
是贵了啊~~~

 奇怪的是,LM358我也试过,输入0V时,输出好像不是0V啊。

网友:
LM358不是RR运放,单电源输出总有几mV,几十mV正常的吧

楼主:
有其它推荐的电路吗?

请问有其它的单电源供电放大电路可供参考吗?
输入0~0.4V 直流,放大倍数10倍即可~~

网友B:
看看MAX的运放吧,rail to rail运放也不是很贵...

网友C:
很难达到绝对的0V输出

END上有个文档,可以将LM358的输出降低到最小20mV,但还是达不到绝对的0V

  或者如下图,将地浮动于电源,运放—Vee端相对于地来说是-0.7V,因此LM358可以输出绝对的0V。

网友A:
用双电源最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