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示波器只接一条线就可以显示波形?

楼主(2007-06-30):
我以为应该是需要把探头的夹子接到参考点,这样才能使信号传输给示波器
但是刚刚做实验的时候,把其他线都拆完了,就剩了一条线夹在探头上,波形也还是准确的显示在示波器上,感觉有点奇怪(别笑,刚刚才有示波器用,感谢Rigol,不是因为便宜了会一直都买不起)。

为什么万用表就一定要接两个表笔才能测电压?这个一个点就行了?他们电源肯定不是一起的,参考电位从哪里来?

网友A:
什么示波器?

模拟的还是数字的?
使用什么工作模式?

楼主:
老大,你动作好快!

DS5022ME,传说中最便宜的数字示波器。
刚刚在看485的信号,下降沿触发
刚刚又试了一下,停止发送数据后触发显示在等待,一开始发送波形又出来了
这时候,板子只有一个点连接在示波器的探头笔尖...

网友A:
那就对了

其工作方式是,采集数据-->显示一屏,然后等待触发信号,再采集数据。
没有触发信号时,不更新显示。你看到的是上次采集的波形。

楼主:
昏,你在怀疑我的眼睛???

我停止发送的时候,波形变成了一条直线,开始发送波形再次出现。
而且,示波器上波形在动和还是静止,是眼睛都能分辨出来,老大!

网友B:
探头的夹子实际是探头信号线的屏蔽层

是接示波器地的

在进行测试的时候,要将夹子夹在外部的参考电平,一般也即测试信号的地电平。。

一般情况下,示波器的电源线是两相220V加一条接入大地的地线——同样,一个设计良好的电路其地电平往往也是接入大地的,这样,示波器的地电平跟所测电路的地电平就是同一电平了,也就因此导致夹子不夹的时候也能测出波形。。

不过,这种情况下所测的波形很有可能并不是真实波形,因为示波器跟所测电路没有在同一点接地,造成部分干扰无法被有效屏蔽掉。。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如有巧合,纯属雷同。。。

网友C:
示波器不是万用表,输入是不平衡的

示波器的地端与外壳相连,并且与市电的保护地相连,假如你的被测系统接了大地,就已经构成回路了,这样波形会很好。
即使你的被测系统没接大地,因被测系统的地与大地之间存在的分布电容(这里的大地包括所有与大地同电位的物体,包括人体,机壳,墙壁等等),而且示波器的输入阻抗很大,照样可以测到波形,只是波形可能会差点。

楼主: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不过不是这种情况

AC220V电源接地状况我不清楚,但是:测试电路板用了一个开关电源供电,是用一个2芯插头插在插座上的,当然示波器也插在上面,但是地线最多接了示波器,测试电路是浮地的。

楼主:
哦,对了,环路可能找到了

测试板用USB连接笔记本,笔记本用了交流电源,这样地线就联通了,呵呵
试了一下,拔了笔记本交流电源波形马上就不对了
多谢楼上两位指点!

网友C:
当示波器的输入阻抗大于地分布电容的容抗时,就可测到波

上面说了,即使你的电路是悬浮的,但地分布电容还是存在。

不信你可以在示波器的探头与探头的地 接个小电阻看看,应该马上就看不到波形了。

网友C:
呵呵。。。还是有环路的

楼主:
是啊,原来问题是这么简单

网友B:
简单的地方也有不简单啊

分布电容这一点我都没考虑到的

awey的思路很细腻啊。。

网友D:
两个设备之间的地面积比较大,所以分布电容也可以比较大

这就相当于用电容将两个地连起来了。

网友E:
这种事情我经常遇到...有时候我变偷懒干脆地线不接看波形..

网友F:
不管怎样还是要有环路的

网友G:
普源的和泰克的示波器比起来怎么样

网友H:
同问, 普精源的示波器用起来怎样?

网友I:
俗语说啦,一个手掌打不响——孤掌难鸣。

网友J:
很正常啊.

我用的tek的高级货,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