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温度测量电路,心里没底,请高手把关

楼主(2007-07-02):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电容吗?

一个都没吗?

总得丢几个上去吧!

感觉温漂会导致测量不准的
你电路的温度工作范围是多少?

网友B:
re

你的桥电路不对,我没有看出是桥电路啊!

另外用三线的接法好!!

楼主:
2楼:我的测量范围-50 ~ 100度

2楼:我的测量范围-50 ~  100度
那温漂怎么 解决呢?
3数:前面三个电阻(从左)加PT100就是个桥了,PT100就是三线的啊.

网友:
桥电路没错

网友C:
电容在哪里?

电容在哪里?

网友D(2008-06-02):
学习

图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