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向加法运放运算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7-07-02):
同向加法运算电路如何计算,这个运放正端和负端的电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信号输入端可以扩展成3个吗?

网友A:
可以,书上都有讲

网友B:
怎么计算,楼主不是都列出来了吗?

可以扩展成三个,四个五个也不成问题。

楼主:
o

Ui1/R1 和Ui2/R2是什么意思?在什么条件下得到的这个式子?
RP和RN这两个并联的电阻是在什么条件下得到的?

网友C:
他的这些式子,真的很搞怪。呵呵

他的这些式子,真的很搞怪。呵呵
看清华的书吧。

网友D:
是用诺顿等效电路原理推导出来的

网友E:
这些公式是很奇怪

就用虚短和虚断的概念,很容易就推出来了

网友F:
6楼说的很对.

另外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的电阻为什么要相等,即RN=RP?当然不相等,就得不到加法公式了.但这是反推的结果.好象真实原因是平衡电阻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