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带指示灯的网口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07-07-02):
有两个只是灯,一个是接收的一个是发送的,接收有两根线,接收正和接收负,那个指示灯是串连在接收正和负之间吗?

网友A:
一般的

以太网芯片上都集成了接LED灯的引脚,只需你自己配置芯片就可以

楼主:
我用网口走别的信号,想知道指示灯工作原理

网友B:
你看网口元件的电气连接图

网口上集成LED灯,只是为了方便,其控制还是要电路板上相应的IC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