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压保护电路问题(图)

楼主(2007-07-03):
这是我从资料上找到的一个欠压保护电路,稳压管为12V,我认为这个电路的输出应该只有两个状态:高低电平。我把原理图中的电压源从15V到10V以0.5为一个档次降低,输出却是几个等级的电平,这是为什么?还有图中33K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
这是输出

这是输出

网友A:
33K电阻是防止:输入电压在临界电压附近抖动,输出跳变

输出是几个等级的电平才正常,这是1K电阻、33K电阻、2SD667-1的BE结分压的效果,

楼主:
我的理解

VCC,1K,33K,两个1.5K构成一个回路,即使VCC低于12V不导通,这个回路也会工作,那只要VCC大于8.66V,在两个1.5K的分压就会大于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