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个二极管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楼主(2007-07-03):
(无正文)

楼主:
忘了说明

实际中V1 V2 V3是变化的,变化的比较慢。

网友A:
请教tuwen

这样的电路不用二极管不是一样的电压并联么?但都达不到较低的电压不输出吧?我的理解是不输出=截止。要想这样能用三个二极管达到么?

网友B:
没有问题

就如三相不控整流一样,那个最大,就输出那个!

网友C:
不用二极管就相当于不同的电压源并联

这是不允许的,违反基而霍夫定律了

网友D:
不用二极管

电压高的电源将向电压低的电源“充电”。

网友E:
没限流措施,“充电”电流会非常大,与短路一样

网友F:
楼主的图挺好啊,还要问什么?

网友G:
不应该使用稳压二极管的

网友D:
回楼上

楼主用的是萧特基二极管。在这里用萧特基二极管完全正确。

网友H:
楼主的电路

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三路输入的或门。

网友I:
用稳压二极管个人觉得比较的浪费

赞成7楼的意见。

网友J:
楼上的...是BC

网友K:
OK

仿真后没有什么问题,在电路中元器件选择小心点哦

网友L:
厉害

赞成6楼wuha的观点,说是充电是不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