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流向请问

楼主(2007-07-03):
(无正文)

网友A:
两边都有吧

电路里就这样三个?我也不很懂,看看如何保证两边都有回路~

网友B:
布局不合理

为什么这么布局呢?

楼主:
呵呵,现在想研究一下电流的方向问题,所以就假设了这样的布局,请各位看看到底电流流向何方?

网友C:
“左边是5V电源入口,中间是单片机,右边是5V转3.3V的电源芯片给单片机供电。”
“请问从电源芯片流经单片机的电流是流向5V电源入口,还是流向电源芯片?”

从电源芯片流经单片机的电流是从5V转3.3V的电源芯片流向单片机。
但地线上则不一定。

楼主:
地上的电流应该是直接流向5V,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