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简易廉价的“基准电源”

楼主(2007-07-04):
比如发光管和管压降一般都是一个相对恒定的电压。
小弟在做一电路时要一个基准电压源,参照别人的是一个发光管,小弟自己查下来发光管要1毛多一只(贴片的),能不能有其它什么廉价东东可替代。电压要求也不高,只是相对恒定就行,1.5V到2.0v范围内的任一电压都行的

网友A:
一毛多还嫌贵啊?那你要多便宜的啊?

这成本抠的……

楼主:
无语了

量产就是要成本嘛

网友B:
批量几分

网友C:
国产次品发光二极管,hoho!

网友D:
最廉价的方案:零成本!

到农贸市场,捡一烂苹果;再到垃圾站,寻铁丝铜丝各一段;插入水果,便成。

网友A:
那就找两个普通二极管串联,供应商自己找便宜的

网友E:
啊什么产品啊,成本要求这个高.

猜想是玩具类的吧.楼主大概说说,让我们开开眼界.

网友F:
最便宜的基准源也不会低到1毛啊

最便宜的基准源也不会低到1毛啊

网友G:
贴片稳压管8分

网友H:
充其量只能当个性能很差的稳压管,与基准不沾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