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子在下请教:是自激振荡吗(有图)

楼主(2007-07-04):
此电路是要输出偏置的正弦信号。
但在没有交流输入信号时却输出了高频的噪声;输入0.5Vp-p时,输出信号中也混杂了高频噪声,这是不是自激振荡引起的,是不是因为元器件的取值不对?

网友A:
一点也不错,就是。

网友B:
图中加R4干什么?

网友C:
标题加了“女子”就有人回了

网友D:
maychang,为什么会自激?

网友A:
回楼上

电路自激的条件是相位移0度或360度,增益等于或大于1。
该电路为二级放大,第一级是运放,第二级是IRFP250,两级放大增益很高,相移达到350度时增益大于1,就会振荡。
解决的方法,无非是控制增益或控制相移,或二者同时控制。

网友E:
可以考虑加入前馈来修正相位

在R2的两端并联一个小电容,加入前馈,也许可以改善你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