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参数Hfe的问题

楼主(2007-07-05):
资料上说Hfe对于同一型号的三极管差别很大,实际电路设计中要想得到精确的电流或电压放大倍数就要确定这个值,难道要自己测量吗?一般三极管的Datasheet上给出的这个值是一个范围。

网友A:
这个参数确实分散性很大

实际电路设计中要想得到精确的电流或电压放大倍数,应该使用负反馈技术,大量生产不可能逐个测量。

楼主:
能给个电路详细说明一下吗?

能给个电路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A:
单级放大电路不可能得到精确的放大倍数

就算是你自己测量出某管的放大倍数也不行。因为对三极管来说,电流放大倍数不是常数,它随集电极电流变化。单级放大增益不够高,负反馈不可能很深。
要得到精确的放大倍数,应该用多级放大,加深度负反馈,才能够保证精确的放大倍数。而且保证电压放大倍数精确和保证电流放大倍数精确,加负反馈的方法也不一样。
要保证精确的放大倍数,最好是用集成运放,比较省事。分立元件做多级放大器还要加深度负反馈,是比较困难的事,需要复杂的测量,比较广泛的知识,还有经验。

网友B:
楼主好象是刚接触半导体.

问得出这种问题...

网友C(2007-08-12):
我也是刚接触啊!

我也不太明白Hfe在一范围内变化,怎样算放大倍数?

网友A:
回楼上 骑行天下

看书去。

网友D:
在深度负反馈下,实际放大倍数可以认为和开环增益无关

网友E:
设计时注意留有裕量

网友C:
谢谢八楼和九楼!

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高手!一字千金!
小弟再谢。。。

网友F(2011-04-23):
回复 网友D:

此话怎讲 本人新手啊

网友A:
11楼:
看《模拟电路》,负反馈放大器。

网友G:
深度负反馈下,实际的放大倍数可以认为是   反馈系数的倒数(这个只与反馈电路有关了,而与三极管就没啥关系了)。当然深度负反馈都是以牺牲开环增益为代价的,所以开环增益就要大。所以楼上的大侠说要用多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