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应用

楼主(2007-07-05):
用LM358设计一个同相直流信号放大电路,输入信号:3.37~6.18毫伏,放大倍数设置为350(Rf= 220k,Rr = 620),当采用TI公司的LM358时,工作正常,输出信号在1.2 ~ 2.0伏,但是如果换上韩系芯片时,输出信号为0.8~1.0伏,信号严重失真,请教诸位大虾,这可能是什么引起的。运放的哪些参数会导致它工作在非线性区域?

网友A:
你这个电路“输入信号:3.37~6.18毫伏,放大倍数设置为350”用LM358就不大对头。LM358的失调电压就有数毫伏,与输入信号同样大小。应该用精密运放,例如OP-07。
你说的现象,估计就是失调电压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