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很多运放什么的都是以2个互补的电流输出

楼主(2007-07-05):
发现很多运放什么的都是以2个互补的电流输出,这样有什么好处?我感觉用起来挺麻烦的。

网友A:
这样的好处太大了

输出电流无论是从片外向片内,还是从片内向片外,输出电流的能力差不多。
前级驱动输出级也比较方便。
晶体管,无论是双极型管还是场效应管,都有互补型,电子管则没有,所以有些电路电子管做不出来,晶体管却能做出来。

楼主:
发出这样的疑问主要是因为用到了一个芯片,他是互补电流输出,我想 能不能直接接上电阻搭建成LVDS 输出给别的芯片,或者有没有这样的电流转为LVDS这样的芯片?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