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我看看这个AA类放大电路的模拟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7-07-05):
本来两级放大部分,每级放大16倍,大约23dB,可是我用 multisim 8模拟,第一级仅放大了两倍,第二级放大了四倍。而且在第一级电桥输入信号的位置应该是没有电流的,可是,模拟的结果却是上安培的电流,这是怎么回事啊?
更奇的是,当我把所有的电源都拿掉的时候,依然是这个结果。

网友A:
一时都想不起AA类放大是什么意思了

哈哈,麻烦讲讲……

楼主:
re

这是两级AA放大电路,我这有个原理图,先看这个吧
第一个运放工作在甲类放大状态,第二个工作在电流源状态。这个电桥的作用在于,它是第一个运放的输出电流为0,也就是说,不管后面接多大的负载,第一个运放始终工作在甲类,而不受负载影响。
 现在我不明白第一个运放输出电流为0,那么这一点的电压是多少?

 还有第二个运放是如何判断工作在恒流源状态呢?

网友B:
奇怪的电路,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吗?

总输出Uout=17Uin
(U1-Uout)/10 = (U2-U1)/88

网友C:
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输出电流总需要某个器件承担,如果第一个运放输出电流为零,那就要第二个运放承担,结果还是一样。

楼主:
re

对呀,就是这么回事,可是,模拟的结果是放大两倍!不是16倍!
而且,模拟的第一个运放的输出电流非常大,是不是我的软件出问题了?

我是从校内的网站上下的,都是很多届学生用过的,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D:
这个电路只适用于小信号放大,要注意电流放大器的动态范

AA类音频耳机放大器

作者:佚名    **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8-20

AA类放大器的特点是以电压控制放大器和电流驱动功率放大器构成电桥,使电压控制放大器工作在等效于无负载的状态(即输出电流为零),即使接以很重的负载,哪怕是电压与电流波形不相同的复合动态阻抗,这个电压控制放大器仍然能工作在甲类状态。
  图1是AA类放大器的基本电路和工作原理。
  电路的构成是在甲类电压控制放大器A1之后设有乙类电流驱动放大器A2,这两个放大器和负载之间通过电桥加以耦合。
  假设放大器A2的增益接近于无穷大,那么A点与B点电压相等,而有:
  I2?R1=I3?R3 ①
  I0?R2=I4?R4 ②
  又设A2的输入阻抗为无穷大,则:
  I3=I4③
  将③式代入②式,得:
  I0?R2=I3?R4 ④
  由①式和④式,得:
  I2=(R2?R3/R1?R4)?I0
  当电桥平衡时,有:
  R1?R4=R2?R3
  于是:
  I2=I0(即有100%的输出电流供给负载)--想想:当R1是R2的8.8倍时,R1上的电压会是R2上的多少倍?
  I1=I0-I2=0(即电压控制放大器空载工作)
  这样,就意味着驱动负载的电流完全是由电流驱动放大器提供。而且在A1的反相输入端加有引自负载端的反馈,所以,负载的驱动电压是受这个A1控制的。这样一来,甲类电压放大器可以把工作点选择在器件线性最好的地方,给出最佳的输出特性,而电流放大器可以工作在效率最高的纯乙类状态。
  这种放大器因为有了上述的特点,性能明显比普通的甲类放大器更好。图2是本人制作的AA类音频耳机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