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霍尔测量大电流的一个高明办法

楼主(2007-07-05):
上次在铝厂看到了一家传感器厂做的霍尔电流传感器,测量20Ka的直流电流,他们是直接用霍尔测量导线周围的磁场,没有用磁心之类的东西,测量的精度和抗干扰都还不错,据说内部结构是在导线的两侧对称放置了4对霍尔来测量电流。各位大虾有知道这种测量方式的具体方法么?

讨论一下这几个霍尔是如何放置的,

网友A:
哪个厂啊?

我一会不知道那个传感器是如何工作的。你了解吗?

网友B:
未见高明

正常的测量,都需要这么办。
现在的初中物理课我不知道,过去第一次实验课是使用游标卡尺和千分尺,要求量一根铜线的直径,量若干次取平均值,原因是铜线截面未必是圆。
测量电流也是一样。霍尔元件到载流导线的距离未必每次都一样远,这就产生误差。现在用四个霍尔元件对称放置,就避免了载流导线位置造成的误差。

楼主:
具体是这样的,

被测电流导线的截面积是正方形的,然后在导线的一边放置三个霍尔,另外的一边再放置三个,两边放置的霍尔是平行的,不是在导线的四周都放置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