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三极管多谐振荡器停震问题

楼主(2007-07-06):
请教各位:
    用标准电路两三极管,四个电阻,两电容搭的多谐振荡器,发现上电后一两秒就突然停振,两9015 C级电位一直输出电源电压(DC24V),就是两9015一直处于倒通状态,不再翻转。
   不是虚接的问题,做两个了,都是这样,频率几K都试过,都有这问题。不是永远这样,有时却要停震。
   以前用别的PNP三极管,也是有这情况,换了9015,还是要停震,请教各位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9015 击穿了吧

楼主:
不是啊,断电再通电又好了

哎!

网友B:
电容换质量好点的

可能是电解电容漏电较大,最好换成钽电容试试

楼主:
啊,不是啊,用的是独石电容

不过我把那个102的电容,换成103的泉州火炬的电容,到现在还没出现过这个现象,可能那102电容质量不行吧,谢谢各位,我在试试

网友C:
Rb,Rc什么值?

Vce饱和了吗?

楼主:
应该是那电容的问题

换成火炬103的就好了,呵呵,谢谢啊

网友D:
请教电路问题

我前一阵子用到这个电路,在电容和电阻匹配不当的时候会出现振不起来现象,请问:多谐振荡器的起振条件是什么? 还有它震荡频率范围是多少?由什么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