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共模输入电压的疑惑

楼主(2007-07-06):
关于运放共模输入电压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尤其是我看了Linear公司的datasheet,它直接将共模电压Vcm解释为输入电压范围。
SYMBOL| PARAMETER                     |CONDITIONS         | MIN TYP MAX UNITS
VCM  | Input Voltage Range (Positive) | Guaranteed by CMRR ● 3.8 4 V
     | Input Voltage Range (Negative) | Guaranteed by CMRR ● 0.7 1 V
CMRR |    Common Mode Rejection Ratio |VCM = 1V to 3.8V ● 107 135 dB

请问是不是共模输入电压的范围就是正端和负端电压输入范围
请哪位大侠讲解下共模输入电压的定义,和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
大家都下班拉?~~~

网友A:
你的理解基本没有问题

   讲严格的定义还真不记得。

   共模电压基本限制了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是一个重要的参数。

   至于注意事项,在基本反向放大器中不用考虑;若是同相放大器中就要慎重选择了,共模电压过大会引起“闩锁”。另外在仪表放大器中也会有共模电压的考虑。

网友B:
补充

它是两个输入端共同承受的电压。一般而言,有直流共模电压和交流共模电压之分。交流方面,相位和频率都相同。通常的规律是,随着频率的升高,交流共模抑制要下降。

不同的放大器,特别是不同的频率等级的放大器,共模抑制差异很大。从30 dB~50 dB,到100 dB~140 dB都有。但要注意应用条件,特别是频率参数。

楼主:
基本明白了

谢谢IC921和zfx
我现在基本明白了。
从字面上理解,共模电压就是正输入端和负输入端共同承受的电压
换句话说,就是正负输入端的最低电压。如,V+=2V,V-=3V,那它们的共模电压就是Vcm=2V;当然这只是对直流
如果当反向放大器用的时候,V+的电压就是Vcm,因为最终V+=V-;

但是就我上面这个芯片来说,他的 Input Voltage Range (Positive)为3.8V到4V
Input Voltage Range (Negative)为0.7V到1V,
为什么V+和V-的输入范围还不一样,而且放大器正常工作时v+=V-;这个应该如何理解呢?
这个芯片是lt6014,它的datasheet在这儿。

楼主:
lt6014 datasheet

怎么传不上去呢

网友C:
想象一下运放的输入结构就知道共模输入电压的含义了。

  左面是一般运放输入差分,
1.如果输入端接近Vcc这个电压,但差分管集电极为Vcc-0.7V,此时be结正偏了,没办法工作了。
2.如果差分输入端接到—Vee这个电压,差分管下面的恒流源也没办法工作了

  所以差分的输入电压都有一定范围,并且都有正负两个值。

再顺便说一下什么是单电源运放,
  单电源供电,那么运放的Vee脚肯定就是地了,而一般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都是相对于地来说,如果没有输入信号,那么运放的输入端的电位就等于Vee这个脚的电压了,如果运放的负的共模输入电压指标达不到Vee这个电平,那么这个运放在此状态不能工作,也就是说它不算所谓的单电源运放。

  那些运放能单电源工作呢?右面的结构是LM324输入结构,输入端电压可以工作到—Vee电位,此时大林顿第一、二只管的BC结是0偏置,但他们仍然是正常工作的,也能给后面的电压放大级be结提供正偏置,因此LM324/358就能单电源工作。
  CA3140是P-MOS差分输入,其漏极电压高于栅极电压仍能正常工作,因此他的共模输入电压更利害,可以比-Vee更低,但由于衬底寄生二极管影响,输入电压最低为比Vee低一个二极管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