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探测的问题

楼主(2007-07-06):
要做一个非接触探测导线中有没有交流电的装置。请教该怎么搞?
就是拿着这个装置去靠近一根导线,如果导线中有高压50Hz交流电(大约40V以上)就报警。谢谢了!

网友A:
线圈耦合取电,然后放大就成

和变压器一样的,嘿嘿

网友B:
用场效应管啊

楼主:
要做个手持式的

要做个手持式的,应该说是有点象试电笔

网友C:
是电流?不是电压?两者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