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运放接成的低频振荡电路

楼主(2007-07-07):
如图所示,LED能正常一闪一闪。
小弟想不明白为什么图二中的LED不一闪一闪?

楼主:
从新传图一

楼主:
小弟不会二个图同时上传,只有分开传了

网友A:
可能提供给LED的电流不够~~

网友B:
楼主,END是个什么咚咚?GND……

楼主:
谢谢回复

END也就是0V端,与GND一样,小弟平时做图时可能有两个“地”也就是这样区分的。
现在问题是:振荡器输出“正”时,如果LED1断开LED2能亮;否则就是两灯同时亮了。如果断开LED2接通LED1则不振荡了?“输出为恒高”!

网友C:
电路错误

网友D:
那你得看看你的各个元件的参数了

  在这里LED2将直接影响你振荡电路起振,因为它是用来泄流的!
  LED1与R6串联可能会亮,现在这样估计只会破坏电路的振荡条件。个人见解,不知道对不对哦!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大侠
意思是说这电路不能实现LED1与LED2交替发光的功能了
只有另找...

网友E:
非常怀疑电路参数

R4R6R7的单位是什么?
运放用什么电源?

网友F:
LED能正常一闪一闪

增大C就可以了.R5与C构成振荡.

楼主:
谢谢

电源用单5V,电阻单位是K,试验下来把LED限流电阻改为1.5K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