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精度高一点的分压芯片啊?

楼主(2007-07-07):
有没有精度高一点的分压芯片啊?
我3.3V的AD想才5V的电压。

网友A:
电阻分压+运放缓冲

楼主:
电阻分压+运放缓冲

那电阻的精度有没有要求呢,要做到0.01%的可以吗

网友B:
“那电阻的精度有没有要求呢”
当然有要求。
“要做到0.01%的可以吗”
电阻分压的精度可以做得比你的AD高得多。

网友C:
0.01%精度的电阻可不好找

网友D:
万分之2的电阻比较多,万分之一的可能比较少点?

如果确实要求精度要,可以通过软件校正啊,这时候你找个千分之1的电阻都可以,只不过电阻的温度系数一定要小,5ppm的好找。

网友E:
我们可以提供万分之一的电阻

www.zfew.com

网友F:
普通金属膜电阻就可以了,软件校正一下。

用到AD的地方几乎都需要校正的,硬件或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