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模电,如何学起

楼主(2007-07-08):
在学校学的模电只是粗略的了解一些分析,出了学校才知道自已连一个放大器都不会设计,哪怕是分立的.想学深一点,请高手指点,也可以教教小弟,你们学习的过程,如何学会的.包括元器件选择,可以给一条明路吗?先谢谢了.(对前途渺茫呀)

网友A:
模电是数学模型实用化

仔细体会器件特性和电路功能(数学关系)就不难掌握和理解

网友B:
设计一个放大器要求太高了,先看懂别人设计的,改点参数就行

楼主:
帮帮忙

哪里有相关资料呀

网友C:
你以前的书就是最好的资料,

网友A:
课本就是的资料

网友D:

建议先复习电路分析(不同教材名称不同,电工原理、电工学、电路……总之是从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戴文宁定理开始讲的那些),再看模拟电路。

楼主:
to maychang

我这些也会,学校都开过,不过我觉得原理偏太重了,一定要这样学吗

网友E:
d

书本就是好资料

网友:
2楼: 模电是数学模型实用化

仔细体会器件特性和电路功能(数学关系)就不难掌握和理解

严重同意

网友F:
答复

学习模电主要是要多做些东西,并且要多看一下无线电爱好者杂志,这本书里有很多基本知识

楼主:
to xwq34

我也想过,出来后需每月定期购买一些电子杂志看,可是一般这样的杂志只有电子城附件才能买得到,后来就放弃了,现在想请问你一下,是否可以定购,如何定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杂志是不是早期的接近基础,而现在的是不是都讲一些系统非基础的东西,帮忙回复一下,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心.

网友G:
一定要

手脚齐全但不会用那叫“BC”。
手脚齐全但不肯用那叫“盲塞”。
手脚齐全但不可用那叫“有结构无功能”。
无手无脚那叫“得把口”。
路就在脚下,偏问路在何方。

模拟的电路图又有个名称叫“原理图”。不懂原理,画个电路给你也成了天师符。先学扎马,再学招式,最后练内功。好好学,好好练,磨烂席,到死方休。OK?

学海无崖呀,老弟。

网友H:
小虾米也借楼主的帖提个问题:请问模电和数电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哪个比较简单?请各位大虾指教指教.

网友I:
呵呵 ~

book哥哥,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最好从头学起吧。

网友J:
实验

   把模电书上的电路图拿去作成板子实验一下就可以基本学懂了,并且不会枯燥.

网友K:
学会电磁场就行

网友L:
book

本质上都是电路组成,无什么区别
只是数字大多什么时候是0,什么时候为1
模电研究的是线性、非线性之类的输入输出关系

网友M:
一起学习

以前上学时很讨厌模电,觉得很枯燥乏味,没有多大用处,现在遇到难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翻模电书

网友N:
  学习模拟电路要从元器件的作用开始,然后结合电路的原理来分析一些典型的放大电路,振荡电路,稳压电路等分立电路从中可以提高分析电路的能力和更明确元器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