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DA芯片?

楼主(2007-07-08):
单电源小于5V供电

转换速度>20us

最好是串行通信接口:如IIC的,SPI的。。。。

性价比要高

楼主:
大家给个建议吧?

楼主:
麻烦诸位了!

我以前没做过这个,对这个不熟悉

网友A:
分辨率?做什么用?

楼主:
呵呵

分辨率十位或是八位!
转换声音信号的!

网友(2013-12-06):
我也想找个DA芯片,不过太贵了,还是用PWM加RC来做。

网友B:
转换速度>20us

这个要求很奇怪,难道要越慢越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