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频信号的测量

楼主(2007-07-08):
各位大侠,我发现测量低频时很容易引入高频干扰,导致测量的频率总是偏大,几百hz的测量成上k级别的,怎么去掉那些高频噪声啊,加了一些电容 好像没什么用,请指教下

网友A:
常见问题,不好解决

需要从输入信号波形分析。

“加了一些电容 好像没什么用”
楼主是想滤除“那些高频噪声”,但是电路分析没有学好,滤除的方法不对。

今天没有时间,要下线了。如果有兴趣,改天再说。

楼主:
好 先谢谢你了

网友B:
也许是仪表本身的问题. 对低频时,在过零点产生了波动

加史密特触发器可解决问题.

楼主:
我信号先用运放放大 因为是双电源运放,所以再用三极管去掉负压,再施密特整形,再测量就出现上面的的问题 还有其他好的办法嘛

楼主:
提问

我用的是开关电源,文波有200mv,不知道影响大不大,加了10uf和0。1uf的电容,

网友C:
最好不要用开关电源,如果一定要用,最好加上PI滤波!
我做模拟电路一般用线性电源,效率是低了点,但是纹波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