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交流声的问题

楼主(2007-07-09):
(无正文)

网友A:
是电源或信号耦合部分引入的

加强滤波、去藕,有时PCB走线不合适也会引起。

网友B:
还有一种比较隐蔽的情况

那就是地线。当信号源和放大电路都由220vac供电,两者距离比较远,而信号又采用非平衡方式传送,这时就会有交流声通过地线进入信号通道。解决方法是采用平衡方式传送信号。

网友C:
估计是地线布设不合理……

楼主:
dd

我想请教一下什么是信号平衡方式传送和非平衡方式传送,我放大的是电话音信号,它是平衡输入还是非平衡输入呢,我的电路地线确实需要修改;那去藕都需要注意那些方面呢

网友D:
去藕就要在电源上加电容

而且要滤除的噪声频率越低,需要的电容越大。

我需要一个内部有一个AD和DA的芯片,只要处理电话声音质量,8K采样率,有便宜的推荐吗? 10元左右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