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

楼主(2007-07-10):
------------------------------------------------------------------
1、电源部分,这部分的电源提供一般用什么电源?假设AD需要5V供电,需要用转换芯片把比如9V转换为5V吗?还是直接就用5V的电源?
------------------------------------------------------------------

-------------------------------------------------------------------
2、AD的基准电源输出的稳定度一般是好到什么地步?(说的很模糊,自己心里也不知道到底会有多好,没见过好的,只是自己的发现很多毛刺)
--------------------------------------------------------------------
--------------------------------------------------------------------
3、AD前端的输入只有2V,但是可能在接收端会有100V的冲击,直接加上消特基二极管能不能行?还需要加别的防护吗?
----------------------------------------------------------------------
----------------------------------------------------------------------
目前想到这么多,请高手发表一下见解吧。

网友A:
想全了再来发帖,如何?

网友B:

1、有5V干嘛不用
2、看你的要求
3、TVS钳位

楼主:
1. 对于经过电源芯片转化来的电压,我感觉可能比较的稳定些。
2。假如我的AD是12位的,那么对于基准电压纹波的要求,能不能可以估算一下纹波不能超过多少?(我把AD的位数和基准电压联系到了一起也不知道对不对?不对的话,基准电压应该和谁有联系?)
3。TVS钳位,我就听楼上大侠的。

网友C:
恩 搭车来学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