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7-07-10):
我用一个电源给两块板供电,是把电源连到一个板上,再从这个板上引电源到另外一个板上,结果电源压降比较大,搞得单片机上的电源电压只有4点0v,都不能正常工作了,电源是市场上买的,功率有50w,我想问下这是什么原因?板板之间是通过做实验那种细跳线连接起来的

网友A:
换粗线试试

最好先用万用表量量导线上压降。

网友B:
电源功率

应该是电源带负载的功率不够,换功率大的稳压源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C:
好多东西要测的

正如maychang说的,
换粗线,在子板上加电容.
好多东西要测的,导线上压降,电流多大啊,输出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