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求教:各位帮忙哈。

楼主(2007-07-14):
用的DA是AD7524,基准源用的是MC1403,图如下,按理论来的计算第一级运放输出范围是-VREF~0;而第二级后应该说是-VREF~+VREF,可是实际中怎么也出来不理想,差得很多,有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二吗,有些什么原因可能。

网友A:
测量一下

测量一下
第一:REF的质量
第二:把你测的第一级和第二级的数据写上,会好分析些。
结果应该是你说的那样

网友A:
把r2和r4,调节r1,再测第一级

把r2和r4,调节r1,再测第一级

楼主:
后来调节了一下R1,可以了,谢了各位

后来调节了一下R1,可以了,谢了各位,我开始时怎么调那个R1变化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