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平衡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7-07-14):
很多书上都是说的在运放的输入端所接电阻要平衡,但是在实际中,我看到很多的产品上都没有平衡电阻.比如同相输入端直接接地了.但是,系统还是能工作正常的.请问大虾,为什么要平衡电阻?没有平衡电阻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网友A:
给转贴一个

功放一般都有2只或者更多的功放管。由于每只管子的漏电流(Iceo)都不一样和每种元件都有误差.平衡电阻的作用就上调整功放上下管的静态工作点,稳定功放中点电压正确(中点电压是电源的一半或是0)。

网友B:
楼上答非所问

运放输入端所接电阻要平衡,目的是使运放的偏置电流不会产生附加的失调电压。但有些电路对失调电压要求并不高。例如交流音频放大器,有些运放偏置电流很小,即使输入端电阻不平衡也不会对失调电压产生什么影响,这些电路就可以不要求输入端电阻平衡。

楼主:
3楼说的很明白,谢谢

网友C(2012-10-26):
尤其是现在基于CMOS工艺的运放,输入偏置电流都是几个pA,加不加平衡电阻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了

网友D(2013-08-03):
所谓的平衡电阻其实是与运放输入电阻相串联的。众所周知,运放输入电阻是很大的,实际值数M甚至更大,理想值更是无穷大。平衡电阻通常为k数量级,是有限的。与很大的电阻串联一个阻值有限的电阻,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也没有啥影响的。所以平衡电阻,接上不影响工作,去了更节省成本并显得干脆利索。所以现在实际上都不用平衡电阻了,一些模拟电子技术教科书也开始甩开平衡电阻。

网友E:
一直对平衡电阻不甚理解,今天顿悟了

准确地说是 2013-8-3 07:43:40
若是在7:30以前顿的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