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倍增管测试微弱光信号--高频噪声很奇怪-

楼主(2007-07-14):
测试PMT很长时间,使用示波器观察,PMT采用负高压电源+分压器供电,分别使用表笔测试AC耦合下的第一级电源波形,采用屏蔽线测试倍增管输出负载电阻两端电压,发现没有光源的情况下总是发现一个50mV左右的尖脉冲干扰(很像实际信号),对电源进行了很多处理,最终发现电源没有问题,难道是倍增管的自有噪声?那未免也太大了,而且挺有规律的。其次时不时电源和出现图2的噪声干绕。两个干扰持续时间都是100nS,出现(假如出现的话)时间相同。
请问高频条件下,该如何进行处理,我的观察是对的吗,3,4楼分别是示波器测量的图形。

高频,小信号,模拟电路,,难啊。

网友A:
首先是运放的选择,现在有偏执电流几十个F安的,比如OPA128,AD549.
其次是跨阻的选择,理论上越大越好,但是大有三个缺点,一是成本高,二是分布电容太大,三是热噪声大。
然后就是解决自激问题。
还有个最重要的就是生产工艺了,就是防止输入信号管脚的漏电流,一般运放的手册上说的比较详细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跨阻选择,有点陌生,感觉信号没有那么高的频带吧 ,运放偏执电流应该小,不知道小到什么程度,呵呵,

楼主:
图1,固定干扰输出,是不是真的干扰阿

楼主:
图2,有时出现干扰输出

图2,有时出现干扰输出,比如说手靠近,交流电导线靠近

网友B:
这个不是噪声,电阻的热噪声是随机的.

第一要测试一下这个的频率,第二要看看其他的了.

楼主:
re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已经没有光源的输入,时不时很频繁的出现,幅度还不小。峰值计算为0.1mA,达到管子的正常工作电流了。

从图上看得出来 持续时间在100-200nS内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没有光的情况是个什么情况?

是将进光口遮住?确实保证没一点光吗?

还有就是光电倍增管的光谱响应范围是多大的?如果范围太大,
可能接收到其他不可见的光线或射线等。

网友B:
哈哈,你用APD?

过VOP了,一般operation voltage要比breakdown voltage低3V,雪蹦光电倍增二极管就必须这么样.

网友B:
电源用的什么?

是MAX1932还是什么?有限流功能么?APD的很贵哦,小心弄坏了,灵敏度高的代价就是很容易坏的说,特别是把高压不小心和数据线短路的话,TIA可能就烧了. TIA的灵敏度越高越容易坏,特别是GENNUM的,VITESSE的就好些.

楼主:
re

APD是什么呀,搞不懂,VOP还是不知道

我是自己做的遮光再遮光桶上嵌了块滤光片,这个遮光以及滤光片的缝隙也是费了很大脑筋的。

pmt是160nm到320nm的光谱相应,对300-500有0.1倍的响应 ,滤光片在260nm中心,带宽 20nm,应该算是“绝对”不透“光”了亚

电源 买的集成电源,是厂家的中国代理提供的。

楼主:
re computer

APD是雪崩二极管吧,我的不是呀,用那个做微弱信号检测对我来讲更难了

网友B:
温度补偿

VOP每10度会变化1V,用 热敏补偿的话刚好常温在VOP,高低温都在VOP+1.5V一下,
高低温的灵敏度比常温都高一点.

不过补偿的方法是暂时来看行业里面的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可以做到的. 特别是用1.25G的器件跑在2.5G的速率下-40到85度的温度范围内.

虽然对于不同的vop要换不同的电阻,每一只要根据电源芯片和器件再换一个电阻,但是要是从成本上比用温控数字电位器还是要好不少的说.

网友C:
看你的图干扰不是连续的,而是脉冲式的

环境中的伽马射线撞击某些物质时,也会发出可见光,有没有这种可能?

楼主:
re

就是脉冲方式的阿,恼火的很啊。!很像什么干扰源,但是又找不到在哪儿

楼主:
做过的达人给我指示 啊

有没有其他人知道的给我一个指点吧,资料实在太少了,实验做起来也是假象重生。

网友A: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吧

楼主:
IC921,请过来看看,谢谢

光电检测我很外行,那么微弱的信号连观察都很困难。

楼主:
mamalihui

今天测试了一上午确定不是电源的问题,上次我给你看得电源时外部干扰造成的。

今天把灯关掉了,外加一层厚纸板盒子进行屏蔽光,现象还是一样,到底是哪儿来的紫外光源阿,脑壳都大了。

请看图,黄色时电源,蓝色是干扰信号

网友C:
能将你的电路图贴上来看看吗?

让你的光电管截止,看看干扰的来源在哪里?

楼主:
re

电路图就是厂家推荐的1-1-1的分压器电路,没有什么两样的。

网友D:
楼主用的哪个型号的示波器?

楼主:
cbnchip

泰克的mso4032350MHz 2.5GS/s

我肯拟定是倍增管输出的信号截止的话肯定没有这个信号,不知道这个信号源头究竟在哪儿, 天外飞仙? 宇宙射线,没那么稳定巴

请做过倍增管的达人们指导一下:)

网友A:
你的那个东西除了电源就是倍增管了,其他的没什么花头,你说不是电源的问题那就是管子的问题了,你说把管子在完全遮蔽情况下还有这个噪声,难道这个是暗电流,不过不会像你说的周期性出现啊,感觉不是管子的问题,问题还是出在电源身上

网友C:
呵呵。。。说不定就是天外来仙 宇宙射线

X射线,伽马射线……

做个铅合,将光电管密封到里面去,看看还有没有。

--------------------------
伽马射线打在晶体上就会发光,紫外线打在荧光粉上会发光,
X射线打在??也会发光……

楼主:
to mamalihui

休息了一天,做了一些测试,采用示波器的电平触发,那个大脉冲很有可能就是暗电流,明天有待电话联系厂家咨询。毕竟他们测试的暗电流是平均值。

我用我喝水的不锈钢杯子罩起来做的测试,哈哈。

网友E(2020-10-18):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17d56d2aaUUYgb&id=627097210811&ns=1&abbucket=18#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