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变压器的问题.如果不知道次级线径,只利用

楼主(2007-07-16):
输出电压在带不同负载后的压降,能测出正常输出电流吗?如果能,是用交流测,还是整流后测呢?

网友A:
如果只有一个次级,可以用这个方法决定该绕组最大输出电流。允许多大压降与变压器种类以及设计有关,小变压器通常允许比较大的压降。
应该用交流测,绝对不能用直流测。

楼主:
谢maychang,看来还是个不能通用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