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光耦整形电路中各部分的作用

楼主(2007-07-16):
请问
 1. 三极管Q7工作在什么状态?
 2. 为什么此时的输出波形会比直接从光耦的光电管C极出来的要整洁的多?
 3. 左边的三个电阻R29,R31,R27在做偏置吗?为何这样偏置?其阻值是如何确定的?
4.右面的两个电阻R16,R36的作用?阻值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A:
看不出整形作用

“此时的输出波形会比直接从光耦的光电管C极出来的要整洁的多”是楼主实验的结果吗?

楼主:
的确有很大提高

我初步估计是使光耦的光电三极管不进入深度饱和状态,所以提高了传输的波形,经测试传输的串口信号有了很大提高,方波信号很整齐!
可是对这个电路我却没有特别弄明白,就是我以上的这几个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如果我说的不对,各位请批评指导

网友B:
Q7处于饱和-截止状态

光耦不通时,Q7处于饱和状态。近似估算:先假定Q7是在线性放大状态,则基极电压等于5/3=1.67V,Q7射极电流=(1.67-0.7)/270=3.6mA,R16上的压降将会有3.6*2.2=7.9V,超过了电源电压(5V),可知Q7必定进入饱和状态。
光耦导通时,基极电压降低,而射极电压升高,只要导通足够充分,可以使Q7截止。
Q7处于饱和-截止状态,当然对较小的毛刺不敏感,就具有了整形作用。

网友A:
与楼上 tuwen 商榷

Q7工作于饱和-截止状态的条件是光耦完全导通和截止,而且导通时电流需要能够达到3.6mA。既然光耦能够完全导通和截止,其输出波形没有Q7也应该很好。
如果说Q7放大了光耦输出信号所以Q7集电极输出波形边沿变陡,何不将Q7接成普通的共射极电路?那样不是增益更高?
对这个电路,仍感疑惑。

网友B:
上帖的3.6mA电流是个虚拟值

我的意思是说,先假定Q7工作在线性状态,推算出Q7的射极电流等于3.6mA,然后算出R16上的压降超出了电源电压,由此推断Q7不可能处于线性状态。所以这是个虚拟值,并不是真有3.6mA电流。
我只是就楼主给出的电路分析其工作状态。至于这个电路是否最佳或是否最合理,还需另外考虑。

楼主:
感谢两位的讨论,尤其是tuwen的假设法挺有用

我也觉得Q7工作在饱和截止状态,不过如果这样的话,似乎没必要在Q7的基级用这么多的偏置电阻,两位对基级的偏置电阻的作用有何看法?当然如果觉得电路有问题,也希望您指出来。谢谢!!

网友C:
怎么看着像共基放大器啊

网友D:
小小见解

光耦在截至状态时,三极管应该工作在饱和状态,此时集电极电流肯定小于2mA,因为805即使饱和也有0.2V压降,即使不考虑基极电流影响,4.8V/(270+2.2k)=1.94mA左右,要是基极断开,此时基极电压应该为270×1.94+Vbe,取Vbe=0.92V典型值,应该为Vb=1.44V左右,右边电阻按分压,不考虑基极电流应该为1.66V左右,所以连接之后1.44V<Vb<1.66V,至于基极电阻,最下面R27就不说了,R29应该是给光耦限流用的,R31是为了提高光耦集电极的电位,从而使发射极电位也跟着提高,从而使三极管的发射极电位提高,更容易获得截止状态。

网友A:
不同意楼上

R29R31的数值与R36差到一个数量级,而且三极管射极输入阻抗相当低,“R31是为了提高光耦集电极的电位,从而使发射极电位也跟着提高”是不可能的。

通常,要使输出波形干净整齐,光耦之后的电路应该是正反馈,从而使后面的电路具有施密特输入特性。但这里看不出来。如果不加正反馈,放大器的增益很大,也可以使波形整齐,但这里也看不出来(增益比普通的共射电路低)。

网友D:
浅析

假设当光耦导通到一定程度,8050处于截止状态,输出高电平;由于8050截止,我们可以近似把8050去掉,光耦可以看成一个变化的电流源,设该电流为I1,经过R31和R27电流为I2,R31与R29连接点电压为U,则有下列式子:
U=5-(I1+I2)×R29=5-2.2×(I1+I2)
U=(R27+R31)×I2=4.4I2
上述公式中取电流单位为mA,电阻单位为K欧,电压单位为V
 联立两式消去U等到
I2=(5/2.2-I1)/3
则三极管BE极之间两端电势差为
ΔUbe= I2×2.2-I1×0.27
          =5/3-3.01I1/3
          =1.667-I1 V
按照常用取值三极管BE导通电压为0.6~0.8V左右,所以当I1>1mA应该会处于截止状态,不知道上述算法是否合理,敬请指教。当然这是在截止状态的假设导出导通到截止的临界点,要是由导通状态计算临界点可能会有所差异。

网友E:
看上去眼熟~~~~~~~~~~~好像是AA_55的电路~~~~~~`

网友E:
这个电路当时是讨论521-1到底能过多少的波特率~~~~~~

按照aa_55的说法,至少可以过100K;

一个简单的做法就是在521之后加hc14就能达到至少30K~~~~~`

楼主:
回hq_y

的确是一个讨论光耦521-1能有多高波特率的帖子,电路有,拿来用了,只是希望能对它有个更深的认识,对各个组件的作用了解更透。
我搜搜看AA_55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