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想了半天还是不明白

楼主(2007-07-16):
小弟在网上查了个电路,但是看不懂,望各位大侠帮忙,它文字部分是这样说的:
OP07运算放大器的输入失调电压低,输入偏置电流小,开环增益高。这些特性使这种运算放大器非常适合用于高增益仪器系统。此外,OP07的失调和增益具有极好时间稳定性和温度稳定性。LM356级的交流增益取决于R3、R4、R7和R9,大约为100。
MTP2P50E型高压 p沟道MOSFET的最大漏级-源级标称电压和最大栅极-漏级标称电压均为500V。BUK456800B型 高压n沟道MOSFET的最大漏级-源级标称电压和最大栅极-漏级标称电压均为800V。Q1~Q6都是PMOS晶体管,Q7~Q12均为NMOS晶体管。这些场效应管非常适合用于高压级联电路。它们对称地串联连接起来,以提高它们适用于电源系统的总击穿电压。偏压电路由成对独立的偏置电阻器R10~R13和R14~R17组成,从而形成了高压放大器的对称输出。图2示出了峰-峰电压为8V p-p、频率为100 Hz的正弦输入信号以及峰-峰电压为1800V p-p的输出信号。图3示出了峰-峰电压为750 mV p-p、频率为2 kHz的正弦输入信号和峰-峰电压为200V p-p的输出信号。该电路的总功率带宽是200kHz。

网友A:
不明白你什么地方不明白。

网友B:
电路有问题,看看Q6、Q11的栅源极的电压

楼主:
三极管的工作情况不太懂

后面这十二个三极管的功能不太懂,以及这个电路能实现他所说的功能么,还请大家赐教!

网友C:
共栅共源电路,带有负反馈罢了

网友D:
不懂

Q5,Q6,Q11,Q12好象不能同时导通,要么反着用,要么在正负半周各自导通。

网友E:
电路图有几处错误

1,高压电源电压不对。上边1000V,下边11000V,显然错误。要输出1800V峰-峰电压,必须有正负1800V以上的电源。
2,Q5旁边的辅助电源电压应该是-12V。
3,Q1、R26交叉点应该有接点,Q10、R35也应该有接点。Q11、Q12之间的那个接点则不应该有。
电容的单位mF也不知道有没有写错。

电路的工作原理大致是,Q5、Q6是串级共栅放大器,在R19上获得输出电压,该电压又成为Q10的栅极输入电压,Q7、8、9、10是串级共源放大器,电阻R31、32、33、34起均压作用,使得高压由四个管子大致均匀地承担。上半边的Q1、2、3、4和Q11、12作用原理与下半边相同。上半边负责输出正半周,下半边负责输出负半周,整个输出电路工作在乙类推挽状态。

原文说“LM356级的交流增益取决于R3、R4、R7和R9,大约为100。”我觉得与R7、R9关系不大,主要由R3、R4、R5、R6、C2决定。

网友B:
下面应该是-1000V

光看Q6、Q11的栅源极的电压就不对,哪有承受千伏电压的?

楼主:
请教

九楼的tuwen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阿,qq什么的,很想把这个电路搞清楚

网友E:
再作一些分析

9楼所说的电源电压有错,应该是:要输出1800V峰-峰电压,必须有正负900V以上的电源。从图中的情况来看,实际用的应该是正负1000V电源。

先把我认为应该作的修改后的电路贴出:

共栅放大器的输入端是LF356的输出端,该点电压可以认为是在0V附近(相对于高压而言),所以共栅级需要承受的电压约为1000V,用两级串接可以满足要求。共源放大器的输出端电压是正负900V,所以需要承受约1900V的电压,必须用四级串接才能满足耐压的要求。

静态工作点的分析(仅上半部):
R10、11分压器与源极电阻R22用于设置Q11、Q12的漏-源工作电流。假定场效应管的栅-源门限电压为3V,R11上的分压值是6V,可知R22上的压降应该是略小于3V。由此可以推算出Q11、Q12的静态电流接近0.3mA。由于R25=R22,所以R25上的压降也是略小于3V。R25上的压降就是共源放大级Q1的栅-源电压。由此可知,共源放大器Q1、Q2、Q3、Q4处于截止-导通的边缘状态。整个输出级工作在乙类推挽状态。
R14、R15决定了Q11、Q12承担的电压大致各占一半。电阻R27、R28、R29、R30决定Q1、Q2、Q3、Q4各承担约1/4的电压。图中的R26、R35其实没有用处。D1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用处。

共栅级是同相放大,共源级是反相放大。因此整个MOS管电路是反相放大器。R37、R22是负反馈电阻,根据这两个电阻的阻值,可以算出整个MOS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是3M/10K=-300。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整个MOS管电路看成是一个放大倍数为-300的高压放大器。
全部电路就可以画成以下的形式:

LF356有两路负反馈。一路是通过R4、R5、R6、C2的大环路负反馈,另一路是R9、R8、C1的小环路负反馈。为什么要有这个小环路的负反馈,我也说不清楚,猜想是与抑制自激振荡有关。象这样的大环路负反馈是比较容易产生自激振荡的,C1、C2的作用应该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楼主:
感谢

tuwen,看了您的好受启发,也很感谢您,还是想让您留个联系方式,详细向您请教一下。

楼主:
请教

tuwen你好:
本人模电不是很精通,关于这个电路还有几点请教您:
1.Q5、Q6组成的串级共栅放大器和Q7、8、9、10组成的串级共源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是多少,该如何计算?
2.R31--35是否也应为3M,要不然上下不匹配,静态时输出不为0吧?
3.Q5旁边的辅助电源电压应该是-12V吧,这个在您新作的电路图里没有体现出来?
4.如果按您改的电路应该能实现他原来说的功能吧?
哈,问题可能有点弱,多谢您帮忙?

网友E:
回复主题:这个电路想了半天还是不明白

1,开环条件下的共栅放大器和共源放大器的放大倍数:
   Q5、Q6的放大倍数,以LF356输出端为输入,以R19上的电压为输出,放大倍数等于R19/R21=1,这是因为从Q5源极看进去的等效电阻接近0,而整个串级电路上的漏-源电流从R21到R19的电流都是相等的。
  Q7、8、9、10的放大倍数,以Q10的栅-源电压为输入,以Q7漏极为输出,放大倍数等于G*RL,G为Q10的跨导,RL为负载电阻。RL应该把R25-30、R31-35以及R36、37、38、39、40和外接负载电阻都计算进去。在空载时,这个放大倍数是非常大的。

2,原图中R31-35与R26-30不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因为电路中存在直流负反馈,对静态输出电压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3,12楼的图是疏忽了这点,现已改正。

4,“如果按您改的电路应该能实现他原来说的功能吧?”
   这我不敢打保票,在没有实际试验之前,很难说会不会出现其它未料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