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个5V以内的输入,200伏左右的输出的电源DC-DC,哪里有?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7-16):
什么要求都有啊, 这么高升呀

楼主:
以前没用过,现在想找找这样的不清楚有没有,有了当然最好,没有再想其他办法。

网友B:
功率

输入和输出的功率转换啊!把电流转换成电压嘛!

网友C:
当然有,你得指定电流范围

楼主:
找了一家让他们给做了个模块,要求功率也就是是1瓦。

网友D:
DCDC

做这个没有问题的,功率又不大。

网友E:
关注!我也想找一个这样的电路,要求电流在220V段有0.5A左右

网友F:
规格产品难寻,尤其是大功率的

得自己做,不是很难。变通的办法可以用成品UPS,该一下内电路或外接整流、稳压电路至合适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