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ADC时调AD7714的问题?

楼主(2007-07-17):
(无正文)

楼主:
RE

我是用模拟I/O口调试的时候,当读数据时,DRDY不会为0,程序卡在那里了。
数据就没法读了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sbit ADCLK=P1^0;
sbit ADCS=P1^1;
sbit ADDRDY=P1^2;
sbit ADDOUT=P1^3;
sbit ADDIN=P1^4;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for(;k>0;k--){;}
}
void WriteTo_adc(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token,i;
token=0x80;
ADCS=0;
//ADCLK=0;
for(i=0;i<8;i++)
{
ADCLK=0;
if(byte&token) ADDIN=1;
else  ADDIN=0;
ADCLK=1;
token=token>>1;
}
ADCLK=1;
ADDIN=1;
ADCS=1;
}
unsigned long Read_adc(void)
{
unsigned long temp;
unsigned char i;
//ADDRDY=0;
//ADDRDY=0;

while(ADDRDY);//{delay(10);}
WriteTo_adc(0x58);

ADCS=0;
temp=0;
//ADCLK=0;
for(i=0;i<24;i++)
{
ADCLK=0;
temp=(temp|ADDOUT);
ADCLK=1;
temp=temp<<1;
}
temp=temp>>1;
ADCLK=1;
ADCS=1;
return(temp);
}
void init()
{
//ADDRDY=0;
WriteTo_adc(0x24);
WriteTo_adc(0xC1);
WriteTo_adc(0x34);
WriteTo_adc(0x80);
WriteTo_adc(0x14);
WriteTo_adc(0x21);
delay(1000);
}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addata=0;
    unsigned char i,a[3];
    init();
    delay(10);
    TMOD=0x20;
    TL1=0xfd;TH1=0xfd;
    SCON=0xd8;PCON=0x00;
    TR1=1;
    while(1)
    {
        addata=Read_adc();
        a[0]=(addata>>16)&0xff;
        a[1]=(addata>>8)&0xff;
        a[2]=addata&0xff;
        for(i=0;i<3;i++)
        {
            SBUF=a;
            while(TI==0);
            TI=0;
        }

    }
}

楼主:
RE

有做过的大侠路过,指点一下

网友A:
用AD7714来做什么呢?

网友B(2009-06-20):
你好

后来怎么解决的?是不是晶振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