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信号带宽如何确定?

楼主(2007-07-17):
最近做运放电路,打算计算下电路里的噪声。
其中有几个指标都和信号带宽有关系。
比如说噪声电压为几nV/root(HZ),噪声电流为几pA/root(HZ),
一般来说需要滤波器来限制带宽。
比方说音频信号,我们前面就把带宽限制在20-20khz。
如果没有这个限制带宽的滤波器,是不是由运放来限制?

网友A:
没有这个限制带宽的滤波器,自己加一个就是了。
可以在运放上加,也可以不在运放上加。

楼主:
3x maychang
比方说最简单的跨阻运算放大电路,很小的输入电流*反馈电阻得输出电压。
电流近乎直流,很小,na级别,其他的频率其实都是需要滤掉的noise.
是不是由Cf和Rf就可以决定信号的带宽?

网友A:
没有图,不知道Cf和Rf指什么。如果Cf和Rf是指从运放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的电阻和电容,这两个元件限制带宽,但只限制高端,频率低的部分没有限制。你的信号近似直流,应该是限制高端。
不过这是一阶电路,带外衰减得比较慢。要带外衰减快,应该用高阶电路,二阶三阶等。

楼主:
电路如图

如果没有其它滤波电路,如何确定信号带宽?

另外,光考虑运放电源纹波导致的noise,怎么计算?
运放电源纹波,按照电源纹波抑制比被抑制后,是反映在输入端的,怎么折换成输出端上的noise?
看了一些**,说是电源纹波折换成输入端上的noise后,再乘以电路的增益,就是输出端上的noise.但那是电压放大电路的计算方法。对这种跨阻放大电路,就不知道怎么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