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7-17):
一个通用运放组成的同相交流放大电路,设计预期放大倍数为(Af) 350倍(Rf = 220k , R1 = 620),输入信号:幅值500Mv/频率为1~5k的正弦信号即Vin = A * sin(ωx +Ψ) ,输出信号应该如何写?是否可以写成 Vout = Af * A * sin(ωx +Ψ) = Af * A * sin(x*(dφ/dt) +Ψ) = Af * A * sin(t*(dφ/dt) +Ψ) ?

网友A:
后面一个等号两侧,x怎么变成t了?

楼主:
呵呵

x轴应该就是时间轴咯

网友A:
那也不能这样随便换,是不是?

楼主:
郁闷

应该可以,ω * t即为当前的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