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和交流是否能共地?

楼主(2007-07-17):
下面的交流和直流分别为整流器前后的信号
1)用一台示波器显示交流电压和直流电压。直流电压不能显示(显示直流电压为0,而实际是不为0的);
2)用第1台示波器显示交流电压,第2台示波器显示直流电压。在接上第2台示波器前,第1台示波器显示正常。接上第2台示波器后,第1台示波器出现乱七八糟的波形,而第2台示波器显示直流的波形正确。
3)用交流和直流的地连在一起时,2台示波器都显示正常。

但交流和直流的地连在一起意味着整流器中的一个二极管短路啊,波形应该不对的。想不通,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不大明白

好像是桥式整流,是不是?
“交流地”指变压器绕组的某一端,“直流地”指整流后输出负端,是不是?
问题1)已经不正确,示波器“显示交流电压和直流电压”怎么显示?双踪示波器?

楼主:
谢谢2楼

是桥式整流器。
“交流地”和“直流地”是你说的意思。
用的是TDS220示波器,有2个输出通道。

网友B:
不炸了算你运气……

网友C:
先把

示波器电源输入线的接地脚搞掉。要不然会漏电,还会打人。

楼主:
安全电压

谢谢楼上2位的警告。
我是想把位移传感器输出的交流信号用做控制信号,电压较小,一般<15伏。

网友B:
安全啊,安全意识第一啊……

网友D:
零火你分不了的!

原来做实验就炸过板子!不隔离敢用示波器直接量~220?

网友E(2007-08-16):
测量交流电压

不要改变原电路结构,
测量交流电压时,用双踪示波器分别测量交流电压的两端,然后在示波器里面做减法。

网友F:
看看万用表是怎么做的。

看看万用表是怎么做的。

网友G:
受教了

谁能更好的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点。我看了一下都有点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