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

楼主(2007-07-18):
(无正文)

网友A:
有可能。
运放输出为负,条件是:1、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低于反相输入端电位。并且2、运放使用双电源。

网友B:
d

可以, 只要低于反相输入端电位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能不能实现

网友A:
图太小,看不清负电源电压

正负电源电压够大,就可以输出图中波形。

网友C:
实际是个电平转换辣,用比较器更好

网友A:
没错

运放接成这样,是大材小用,而且速度不如比较器快。

楼主:
比较器不可以调节的

用放大器,因为输入的信号可变的,要求输出也要可变的.比较器输出不能调的

楼主:
还是不行

为什么输出电压只有正负电源呢?调节输入没有反应?是不是已经达到饱和啦

网友C:
能否说说要这个可变的方波做什么用?

楼主:
控制

输出的方波幅值从0到20伏可调,用于控制相机液晶快门

网友C:
哦,是这样

那用这个方法作岂不太麻烦?首先,产生可变幅度的方波是否还得用D/A,再拿运放放大到+/-10V还得产生+/-12V电源给运放,运放的直流偏置还可能损坏液晶...应该有更简单的方案可用。

我还是比较好奇,按我的理解,作为快门控制,应该就开/关两个状态呀,为何还要0到20V可调?

楼主:
是这样的

在不同的环境下,要求液晶关闭的程度不一样,所以要可调,还有高电平情况下
镜头关闭,但是液晶不能一直通高电平.不用DA,可以有数字电位器代替

网友D:
应该是输出最大为正负电源吧!

是这样啊,运算放大器的输出是不会超过供电电源的电压范围的,你要是能输出到正负电压说明还是rail to rail的呢,一般的运算放大器的输出都要低于供电电源de。
我看你的供电电源时正负12v吧,你想输出20v的电压当然不可能了

楼主:
可以的

我用的运放是SE4558,双向电源最高达到正负22V的

网友C:
这样做是否更好

首先产生一个0-10V可编程的直流驱动电压,再用四个模拟开关,如cd4066接成全桥结构去驱动液晶,这样只需一个10V电压即可达到和20V方波同样的效果。

网友E:
比较器一般都要上拉的吧,输出固定了

网友D:
o,你的供电是22v

如果这样,你看看你用的运放的datasheet,它的输入输出范围是多少,是不是符合你要的要求,我看了一下,给你发这个图,你看一下dc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里面的output swing。图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