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示波器上峰峰值,平均值,均方根有何关系啊

楼主(2007-07-18):
我用TEK示波器测一SIN信号,结果有峰峰值,平均值,均方根,等,分别是什么啊,后来一同事又问我,峰峰值,和均方根可不可以换算啊,呵呵,我也搞不清,,大家帮下忙啊………

网友A:
对某一特定波形,这三个值之间有关系。
对不同波形,这三个值之间的关系不同。

网友B:
可试用吗?

网友C:
re

对于正弦波:有效值=均方根=0.707峰值
平均值=0.637峰值

网友A:
楼上

对任何波形,有效值和均方根值是一回事。一个东西,两个名称而已。

网友D:
re

对示波器上显示的波形,VPP与VRMS一般没有关系,VRMS做为有效值统计出来,而VPP只是窗口波形峰谷电平差

网友E:
回答峰峰值与有效值得关系

  对于正弦波
  电压的峰峰值为有效值的2倍根号2倍。
  对于方波
  电压的有效值为峰值的一半,占空比为百分之五十。

网友A:
楼上错了

对于方波,有效值与峰值相等。
你说的方波,瞬时值是在零与峰值之间变化,平均值不为零,与上一行的正弦波体例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