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P07做电压跟随器,输出不等于输入啊。请教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7-18):
继续上传图片

网友A:
依你的回路输出接近9.8V左右不?

依你的回路输出接近9.8V左右不?

网友B:
第一图4脚接到哪里去了?

悬空?

网友B:
OP-07不是单电源运放,输入共模范围不能到电源负,比电源负端要高1.5V左右,某些芯片要高2V。输出也不能到电源负,比电源负端要高2V左右。

楼主:
输入0.7的信号,输出为4V多。输入1V多的信号,输出也为4V多。

网友B:
输入1V输出不正确,是正常的。
输入直流4V,输出多少?
要是输入直流4V也不对,那就是芯片或电路问题了。

楼主:
明天调试看看输入4v的情况

网友C:
大致分析

首先OP07要接双电源
其次,说清你的信号的具体频率,因为你加的滤波器也会造成信号的衰减。频率很低不是一个正确的描述。

网友B:
楼上说的是

用双电源,根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可能发生锁定了

  单电源下,如果输入端电压超出运放共模输入范围,某些运放会发生输出锁定现象,此时即使将输入电压再升高,也没用,只有断电,

按理直接输入4V不会发生锁定,但如果你的输入电压不是立即升到4V,而是慢慢从0升到4V的话,也会发生锁定

网友E:
楼上说的是

用双电源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
re

如果按上图单电源工作,输入端PIN3脚应该加一个直流偏置,一般为VCC/2.

网友:
4脚接-10V看看

4脚接-10V看看

网友G(2013-06-01):
引用 网友A:
依你的回路输出接近9.8V左右不?

放大电路.PDF (16.64 KB)                   为什么第一级电压跟随器不管输入多大电压,输出总是8.5V左右???谢谢高手解答
                                                     正负12V 双电源 供电,但是双电源绝对值不相等,相差0.3V左右,会影响结果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第一级电压跟随器不管输入多大电压,输出总是8.5V左右???谢谢高手解答
    ...

断开R5测6脚输出看看。R3右侧接到啥地方?你的应用正负电源不对称不影响结果。

网友G:
断开R5只测电压跟随器,3脚输入1.9V,6脚的输出仍然是8.3V:(。还有我的正电源大概11.58V,但是
负电源只有-10.98V,不会影响结果吗?
R3右侧接的是1.25V的基准电压,第二级想进行差分放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断开R5只测电压跟随器,3脚输入1.9V,6脚的输出仍然是8.3V。还有我的正电源大概11.58V,但是
负电源只有- ...

这么简单的电路,先查接线,线正确的话换运放。